[求助帖] 请泡泡老师看看乐迪pixhawk找不到MOT_SPIN_ARMED

楼主(2017-06-16):
泡泡老师你好:我买了个乐迪pixhawk,一切都校准完毕,解锁后发现电机有怠速,就安照说明书去取消怠速,可是打开全部参数表才发现找不到MOT_SPIN_ARMED,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泡泡老师能教教我吗?怎么去掉怠速

网友A:
最新固件已经改了,不是这个参数,另外一个参数,

网友:
直接搜索mot啊

网友:
刷3.2.1版本的固件不就好了,没有怠速的!

网友:
Pix 我也不喜欢有怠速

网友B:
刷的是那个版本的固件?是四轴吗?

网友:
降固件,或者剩固件

网友:
可能二楼是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的是那个版本的固件?是四轴吗?

四轴,地面站是1.3.39中X型四轴3.4.6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新固件已经改了,不是这个参数,另外一个参数,

能告诉是什么参数吗

楼主:
就是搜索不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四轴,地面站是1.3.39中X型四轴3.4.6固件

刷4.6四轴,我也没看到。不知道怎么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4.6四轴,我也没看到。不知道怎么搞了,

请泡泡老师看看乐迪pixhawk找不到MOT_SPIN_ARMED 电机,乐迪,乐迪at10,乐迪怎么变形,我是乐迪 作者:gzjkym 2041 请泡泡老师看看乐迪pixhawk找不到MOT_SPIN_ARMED 电机,乐迪,乐迪at10,乐迪怎么变形,我是乐迪 作者:gzjkym 4675

网友C:
全部参数列表,右边搜索输入:spin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全部参数列表,右边搜索输入:spin
我回去试试,万一搜索到了改哪个数值啊?

网友(2017-07-18):
引用 网友A:
最新固件已经改了,不是这个参数,另外一个参数,

请问是哪一个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