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9S油门问题

楼主(2017-06-16):
新手有很多都不懂,请各位老司机多多指教。摇控器油门推到15%电机才转动,这是什么原因要怎样调回来?

网友A:
电调校准?遥控微调是否中置?油门百分比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校准?遥控微调是否中置?油门百分比是否正常?

电调已校准,摇控怎么调中置?油门百分之几为正常?

网友B:
遥控恢复出厂设置以后 重新校准电调油门行程,在飞控设置里面校准遥控

网友C:
你飞的是什么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飞的是什么飞机

冲浪者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飞的是什么飞机

配件全是新的第一次用。at9s飞冲浪者摇控器要怎么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恢复出厂设置以后 重新校准电调油门行程,在飞控设置里面校准遥控

我没用飞控飞冲浪者,那我又该怎么调?

网友:
油门曲线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用飞控飞冲浪者,那我又该怎么调?

没有飞控那就校准一下电调行程喽

网友:
各种校准

网友:
4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恢复出厂设置以后 重新校准电调油门行程,在飞控设置里面校准遥控

是不是按下那个复位键就可以恢复出厂设置了?

网友D:
油门行程校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按下那个复位键就可以恢复出厂设置了?

要去遥控器设置里面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油门行程校准

校过了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去遥控器设置里面弄

能给个教程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给个教程吗?

不玩乐迪了 去看看泡泡老师的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玩乐迪了 去看看泡泡老师的教程

泡泡老师的两个乐迪使用基础教程都看了,就是没我那个问题的解决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校过了还是不行

要逐个校准

网友E:
冷静分析  大胆尝试  取得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冷静分析  大胆尝试  取得成功

谢谢,经过一翻研究已经解决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配件全是新的第一次用。at9s飞冲浪者摇控器要怎么设置?

不需要设置什么,家飞控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需要设置什么,家飞控了吗

加什么飞控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什么飞控好?

新手练手动好

网友F:
1. 遥控器恢复出厂设置
2. 遥控器摇杆校准
3. 电调校准
4. 如果要设置油门先快后慢或先慢后快在油门曲线里设置
更多咨询可以联系我们售后QQ: 2850416973

楼主:
引用 网友F:
1. 遥控器恢复出厂设置
2. 遥控器摇杆校准
3. 电调校准

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