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xhawk固件

楼主(2017-06-16):
关于pixhawk固件,我也是第一次使用,发现一个问题,在apm里有个参数,gps失联保护,设置2是当gps没有信号的时候切换定高,可是最新的pix固件里并没有找到这个参数,怎么破?是取消还是改成别的参数了

网友A:
PIX 3.3固件的gps故障保护已经融合到EKF故障保护里去了,FS_EKF_ACTION  参数1是降落 2是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X 3.3固件的gps故障保护已经融合到EKF故障保护里去了,FS_EKF_ACTION  参数1是降落 2是定高 ...

刚接触pix,不懂ekf是什么东东,能否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接触pix,不懂ekf是什么东东,能否介绍一下,谢谢

EKF:扩展卡尔曼滤波,EKF报错,这个多见于3.3固件后,此后基本上所有的传感器都经过了EKF(扩展卡尔曼滤波),触发原因有飞机超过了设定的最大角度(imu报错),罗盘不正常,GPS丢星或异常,等等!大家记得如果EKF的持续错误会触发FS EKF故障保护,默认动作是降落,如果场地不好,记得改成定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