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16):
谁有用cc3d飞过三轴  电调接收机飞控都是怎么接线的

网友:
只飞过固定翼

网友:
不懂没用过

网友:
三轴是为折腾而生的,没有折腾精神你还搞什么3轴。

四轴的优点是没有舵机,结构简单可靠,但是效率稍微差点

直升机的优点就是效率高,但是舵机增加了故障率。

三轴属于集两者缺点之大成。所以一般玩这个就是折腾和装逼用的。

网友:
没有飞过三轴

网友:
三周不好搞的

网友:
师妹在于折腾

网友:
选Y3 模式我记得好像有提示

网友:
要加一个舵机

网友:
地面站上选Y3模式,舵机接在输出四通道,注意电机和舵机的转向!

网友:
123电机4舵机方向舵记得是喝打杆方向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