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数传

楼主(2017-06-16):
买了图传数传osd,还改了蓝牙数传,图传经uvc视频采集卡直接到手机上,很费劲不过做好了,真开心

网友:
恭喜恭喜

网友:
折腾快乐

网友A:
我们都这样过来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都这样过来的呢

你好,我有个问题,我还得蓝牙数传,用充电宝供电,连接不稳定是为什么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有个问题,我还得蓝牙数传,用充电宝供电,连接不稳定是为什么呢

改用5V降压模块供电试试是否稳定,以排除充电宝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有个问题,我还得蓝牙数传,用充电宝供电,连接不稳定是为什么呢

正常,几道步骤的信号传输,还能有多稳定呢,再说普通功率的数传距离很短

网友:
泡泡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几道步骤的信号传输,还能有多稳定呢,再说普通功率的数传距离很短

也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用5V降压模块供电试试是否稳定,以排除充电宝的问题。

谢谢泡泡老师,问题已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用5V降压模块供电试试是否稳定,以排除充电宝的问题。

泡泡老师,我还有个问题,我得F450四轴,apm飞控,为什么遥控的方向前后是反的,左右是反的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泡泡老师,我还有个问题,我得F450四轴,apm飞控,为什么遥控的方向前后是反的,左右是反的呢!

MP里,遥控器校准页面,1-4通打杆检查了没有,滑块移动方向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MP里,遥控器校准页面,1-4通打杆检查了没有,滑块移动方向是否正确?

大师,这个问题我解决了!谢谢大家

网友: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网友:
好帖,必须支持一下!

网友(2017-07-22):
折腾快乐,折折腾腾更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