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特殊长度电池魔术扣新办法

楼主(2017-06-16):
朋友需要一个特殊长度的电池魔术扣,远程指导了一下 ,不需要设备 ,只要能动手,不是材料,啥都能搞定。

准备哥俩好

涂布胶水大约25mm

对折后,用大力钳或者台钳加压10小时

网友A:
我都用热熔胶枪,毛対毛粘起来也很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用热熔胶枪,毛対毛粘起来也很结实

哥子   热熔胶分场合  ,如果 你需要大的拉力  建议用哥俩好 ,至少保证一个成年人可以跳动的等效拉力,这个我找了140斤兄弟伙,站上去跳了几下 ,一切 ok

网友:
缺个裁缝

网友:
缺裁缝+1

网友B:
楼主是用断了的扎带做的吗

网友:
AB胶这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用断了的扎带做的吗

我的 哥  我们玩航模,咋个也要用新的原材料嘛 ,要不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灰飞机的。

网友C:
带点大力马线

楼主:
高级的就是凯夫拉  ,其他特点不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子   热熔胶分场合  ,如果 你需要大的拉力  建议用哥俩好 ,至少保证一个成年人可以跳动的等效拉力, ...

我只知道,我用热熔胶毛面对毛面粘完用尖嘴钳夹紧,那个力量肯定大于魔术贴本身勾对毛的力量,这就够了。

楼主:
这个底材用AB 比环氧结实

网友D:
随便缝几针都比这个要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随便缝几针都比这个要好吧!!

可以试试  ,没准粘接的强度高出很多。前提是 把胶用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级的就是凯夫拉  ,其他特点不合适

太高大上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带点大力马线

是的!钓鱼线是个不错的选择!小伙子我又看到你了!又在挣牛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都用热熔胶枪,毛対毛粘起来也很结实

说的很好,热熔胶够结实了

网友:
小技巧,大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的!钓鱼线是个不错的选择!小伙子我又看到你了!又在挣牛币

是的啊我

网友:
ab胶同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