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如何关掉自带的失控保护

楼主(2017-06-16):
看了很多帖子。都说不要设置APM自带的失控保护。遥控器的已经设置好了。可是如何关掉APM自带的故障保护呢。没有关掉的选项啊。

网友:
不打勾就行了

网友:
建议使用飞控保护不要遥控保护,否则后悔终身

网友:
遥控器自带的失控保护是原地坠落,APM的失控保护会是返行,当然,飞控要加GPS,选哪个自已定

网友:
飞控保护的飘过

网友A:
遥控器失控保护和飞控失控保护不是一回事啊,飞控的失控保护必须开,我一般是遥控器设置失控保护油门通道低于固定值,然后飞控设置油门低于一定值启动失控保护,这样遥控器失控和飞控失控保护就连起来了

网友:
双重保险不是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失控保护和飞控失控保护不是一回事啊,飞控的失控保护必须开,我一般是遥控器设置失控保护油门通道低 ...

我设置的是遥控器失去信号后飞控自动切返航。油门设置50%,如果是设置APM里的失控保护是油门100%返航。

网友:
这是个笼统的问题 第一 ,遥控设置失控保护,第二,飞控设置失控保护。我也不是很懂

网友:
六楼正解。

网友:
关掉得不偿失

网友(2017-08-04):
地面站上不打勾就好了

网友(2017-10-16):
从全部参数列表中可以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