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固定翼没有自动起飞吗?

楼主(2017-06-16):
APM3.4固件(固定翼)怎么没有自动起飞模式呢。如何设置自动起飞,主要用于手抛起飞。

网友(2019-10-29):
一直在找 APM  固定翼自动 起飞 跟 自动降落模式,不知道在哪,有哪个小伙伴用过吗

网友(2019-09-16):
真行吗。从跑道自动起飞的功能?

网友(2017-11-20):
自动起飞  好好

网友(2018-03-17):
自动起飞其实就是个油门延时的作用,用手抛的话并没有什么用。油门打开再租跑抛飞更好。

网友A(2017-06-16):
我用自动航线 来自动起飞  或自动返航模式起飞

网友:
自动起飞在任务模式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自动航线 来自动起飞  或自动返航模式起飞

怎么设置的?

网友:
APM3.4版本这么多飞行模式?我用的3.1.1版本,自动起飞在航点第一个任务设置为TAKEOFF,注意调参数里自动起飞那两个选项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设置的?

地面站 的飞行计划

网友:
四轴飘过

网友:
还没玩过固定翼

网友:
在哪里下的地面站

网友:
用auto自动航线起飞

网友(2017-08-04):
有啊。襟翼、转向轮都可以联动、设置的。一键滑跑起飞

网友:
无论哪个飞控都不能给固定翼起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