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2无gps用姿态模式起来,油门最高也飞不起来

楼主(2017-06-16):
切换手动可以飞起来。

网友A:
油门最好也飞不起来,手动可以飞起来,你可以拿在手里试一下两个模式的拉力是否一样。然后根据测试结果去调整遥控的油门行程或者是飞控的油门行程。如果觉得可以请设为最佳答案

网友B:
油门没校准吧,naza的油门中点和别的飞控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门没校准吧,naza的油门中点和别的飞控不一样

怎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最好也飞不起来,手动可以飞起来,你可以拿在手里试一下两个模式的拉力是否一样。然后根据测试结果去调 ...

拉力不一样

网友C:
电调的油门行程要用接收机校准的  naza V2不能校准电调的油门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调的油门行程要用接收机校准的  naza V2不能校准电调的油门行程

以前是APM就可以连控校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拉力不一样

拉力不一样,说明两个模式下油门的最大行程不一样,你可以看一下遥控上两个模式的油门最大行程,不一样就设置下遥控。如果一样那就设置下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调的油门行程要用接收机校准的  naza V2不能校准电调的油门行程

电调单独校准了,也是一样,姿态模式油门拉升无力有动力加强就飞不起来,手动就能拉升飞起

网友D:
穿越机一般不装gps

楼主:
引用 网友D:
穿越机一般不装gps

没GPS啊

楼主:
我把感度里的垂直值调最大250动力有所增强,刚好能离地飞,但不是很理相,有迟时,动力肉。不时还是飞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调的油门行程要用接收机校准的  naza V2不能校准电调的油门行程

校准了,也一样。

网友E:
二楼的方案可以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二楼的方案可以试一试。

油门行程校准过了

楼主:
这是动力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