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楼主(2017-06-17):
大家好,求助,我的3dr数传改了蓝牙,用充电宝供电,为什么连接不稳定,信号不好!

网友:
看看天线是否牢固  我之前有一个不稳定就是天线有问题

网友:
拿分走人

网友:
电压不足

网友:
好像是线没有接好吧

网友:
我也刚改蓝牙数传,插在充电宝上测电压只有三点几伏,蓝牙连接不稳定,可能我的充电宝坏了吧。插在充电头或者电脑上就没问题,不知你跟我遇到的是不是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