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的这摄像头热正常吗

楼主(2017-06-17):
摄像头和降压模块都热有点烫手正常吗,我感觉摄像头不应该那么热呀

网友A:
感觉正常。话说我还以为你把摄像头绑在鞋子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正常。话说我还以为你把摄像头绑在鞋子上

红鞋子

网友:
注意这个摄像头是五伏供电的

网友:
这种摄像头玩过很多了,有点温度正常,烫手就不对了。供电5V,低一点也没关系,超过5.2就会坏掉。看看电压是不是高了。

网友:
回复是一种美德

楼主:
摄像头上的降压模块热的烫手

网友:
难道比图传还烫

网友:
降压有点烫手就正常的,摄像头就不怎么对劲了,家里做监控的,摄像头一般都不会烫的

网友:
图传正常会热

网友:
拿分走人,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过热,就是问题。

网友(2017-08-06):
看下供电是否稳定,热一些到没事 太热就有问题了

网友:
手抛机?,支持一下 楼主加油

网友:
摄像头只有芯片那里会烫,但手可以承受!如果太烫请检查电压,及线路间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顶帖也是一种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