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打方向摇杆一直往那边飞

楼主(2017-06-17):
F3飞控,打方向摇杆,一直往那边飞,四面控制都是,有没有遇见过的?求助

这个好像凡看见PID调节呀

飞机图片,桨要4寸剪断改2.5寸

楼主:
F3飞控,打方向摇杆,一直往那边飞,摇杆回中了,还是往那边飞,地面站怎么调

网友A:
你这问题问的我开始怀疑人生,好像,大概,可能是手动模式不就是这样吗

网友A:
只有自稳模式才回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问题问的我开始怀疑人生,好像,大概,可能是手动模式不就是这样吗

跟模式有关系吗  我还没设置模式呢  有可能是模式的 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自稳模式才回中

我没设置模式,估计是要设置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设置模式,估计是要设置模式

切自稳啊笨蛋- -||

网友:
回复是一种美德

网友:
肯定是手动模式了

网友:
回帖是一种美德,,

网友:
没设置模式就是手动模式

网友:
因为是是手动模式

网友:
手动要回拉一点

网友:
肯定是手动模式了 要设置自稳模式才能解决

网友B:
没有设置模式的话默认手动模式,手动模式就是这样。联系穿越机建议从手动开始练,如果你不要就切换个自稳模式。遥控里定义一个拨杆,然后去去模式界面打开自稳模式(记得是第三个)。映射到这个拨杆的通道。暂时这样,有什么不懂发给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设置模式的话默认手动模式,手动模式就是这样。联系穿越机建议从手动开始练,如果你不要就切换个自稳模 ...

我不懂,留个QQ联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懂,留个QQ联系

wx919155330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懂,留个QQ联系

vx  919155330

网友:
手动了,选自稳看看

网友:
先学教程去吧,学会了设置自稳模式再飞!不然20秒之内必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