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通道稳飞,电池重心不稳怎么办

楼主(2017-06-17):
四通道遥控器,在狭小空间一样稳飞,但无论如何微调都不能悬停,飘忽不定,传感器精度不够吧,谁知道电池如何固定,重心比较稳定,现在是一碰撞,重心就变了,频繁调整麻烦。

网友:
穿越机本来就不能悬停,否则还要练悬停干嘛。

练悬停就是因为悬停需要不断调整啊。

听说过直机练四边悬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

谈不上,刚刚入门吧

网友B:
穿越机本来就是一直在运动的呀,悬停有什么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穿越机本来就是一直在运动的呀,悬停有什么用啊?

原来这样,新手还不太懂。

网友:
电池稳撒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这样,新手还不太懂。

LZ想悬停 就上APM控吧

网友:
穿越机本来就不是用来悬停的  电池想要固定稳的话 可以在电池和机架接触的两个面贴魔术贴

网友C:
穿越机悬停怎么可能定钉子。电池上魔术贴在用扎带绑紧

网友:
手动模式很稳

网友:
手残党,不敢碰穿越

网友:
想悬停的如此稳 除非你上哪吒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穿越机悬停怎么可能定钉子。电池上魔术贴在用扎带绑紧

也许理想化了吧,谅解

网友:
穿越也飞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