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0机型求助

楼主(2017-06-17):
配置:
2212 920kv
9045自锁浆
好赢20a电调
3s5400电池
f450机架
云台架,没加云台
起飞油门必须70%-80%
怎么才能改善,大神帮帮忙?

网友:
重新校准下

网友:
桨太小了,换1147

网友:
电调行程校准一下吧

网友:
设置油门曲线

网友:
换10寸桨

楼主:
感谢各位,我也觉得是浆的事,已经购买了

网友:
什么飞控? 在什么模式下起飞的   桨不用换   别的配置都可以 应该是飞控设置问题

网友:
减重减重减重

网友:
换大奖  920配1147合适   小kv配大桨

网友:
应该不太重,可能油门曲线太平了

网友:
3s有点吃力,上4S妥妥的

网友:
你可以试试行程校准

网友:
上10寸浆,实在不行换2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