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没有模式怎么办

楼主(2017-06-17):
APM飞控远不上飞行模式,怎么办?求大神帮忙!

网友:
卸载地面站,重新安装

网友:
问问题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你 我猜一下

网友:
上图片看看啊

网友:
重新刷固件试试

网友A:
对,重刷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重刷固件

刷了还是不好使

网友:
刷小车,再刷回来

网友:
不懂啥意思

网友:
刷一些低级的固件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刷了还是不好使

啊,,不会是硬件问题吧?

网友:
你遥控器通道设置对了嘛

网友:
问题不清楚

网友:
看看这个帖子,就想起了体育老师。。。。。

网友(2017-10-16):
换个地面站,重刷个固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