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你天行者传图干扰怎么办

楼主(2017-06-18):
我装一架迷你天行者用u2sg飞控切糕小433传图是小600的5.8传图在地面时正常飞起来就有横纹

网友:
图传发射远离其他电子设备

网友:
图传要加绿波

楼主:
看样没人知道呀

网友:
看起来这飞机不错

网友:
图传供电增加滤波,或者用块小电池单独供电,同时根据天线类型选择合适的摆放角度

网友:
单独供电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433严重干扰5.8图传,没办法,各种办法都试了~最后只能上天之后关433或者换成915

网友:
电调用电干扰,用lc滤波

楼主:
小电池也用不了飞机太小共多我加个电感

网友:
十楼正解。

楼主:
谢谢大家这个毛病我找到了是接收不给力换个接收就好了分享给大家以后有这毛病可以借鉴

楼主:
我加了个电感

网友:
用锡纸包着图传线路  抗干扰   就是烧烤用的锡纸 实测有用

网友(2018-01-04):
我看你这个用的桨不小了呀  ,多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八寸的

请问飞的稳定吗,就是加高电机座就可以了吗,我也准备搞8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