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天地飞sbus接收机的使用

楼主(2017-06-18):
其他厂家的sbus接收机很普遍,天地飞总算跟上时代脚步,刚入手一二手sbus接收机,想问大家:sbus接收机是不是只能和飞控连接使用,不能直接用在固定翼上?

网友A:
不能直接用在固定翼,一个输出位,咋插电调和舵机?

网友B:
如果你的舵机是futaba的sbus舵机 可以用在固定翼上 不过好像没有sbus的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的舵机是futaba的sbus舵机 可以用在固定翼上 不过好像没有sbus的电调

哦  明白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直接用在固定翼,一个输出位,咋插电调和舵机?

我也郁闷好几天  这会知道啦  谢谢

网友:
用过没?效果如何啊

网友:
那是必须的啦,只有一条信号线嘛

网友:
固定翼直接连是不行 加飞控就可以了

网友:
不可以用在固定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