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ebaT14SG遥控器怎么设置三段开关啊

楼主(2017-06-19):
飞控是 哪吒 M lite  求大神指导,谢谢。

网友A:
在联上电脑,遥控器的三段开关设置舵量

网友B:
看泡泡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联上电脑,遥控器的三段开关设置舵量

能细说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泡泡教程

没找到

网友:
设置曲线的地方,下面有123选项,3个都设置同一个开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细说一下吗

大疆官网有教学视频的

网友:
八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