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HeliSuite刷电调

楼主(2017-06-19):
从炸机挂了电调到现在有好一段时间了,端午前淘回来的电调现在才有空来试……。
小机子配置如下图 XM20A + CL_RACINGF4。我还是喜欢分体电调,就像我现在的情况,坏了一个直接换就行了。其他几个不受影响,四合一的就麻烦了,必须返厂……

因为之前只是炸坏了一个电调,所以重新换一个电调必须刷一下才能用。

刷电调第一步,准备好机,准备好固件还有软件
准备好这些就可以开刷啦!
飞控连上电脑,打开BLHeliSuite,选择相应飞控的COM口,点Connect连上(这一步的时候可以不接电池)
连上后再点击确认“check”(在check前一定要接上电池了,不然要报错)
check后就出现下面这个窗口了,四个电调都能识别到,图中ESC1显示有问题。实际上我这个电调没有问题,而且我要刷的是ESC4。具体是什么鬼我也不清楚了……
上图弹窗点OK然后可以进入刷固件了,点击右键选择对应电调
选好电调然后就要选择要刷的固件了,准备好固件
写入固件,这一步成功了刷固件就算完成了,然后就剩下测试电机转向了
上面步骤完成断开飞控和BLHeliSuite的连接,到地面站去验证是否成功,电机转向是否正确。如果不成功,那么重复上面的步骤再来一遍。如果转向有问题,那么回到BLHeliSuite选择相应ESC如下图更改转向即可。
以上都完成了,那么恭喜你可以装上桨叶去爽飞啦!

网友:
我没刷过这个

楼主:
确实是好软件 , 我第一次刷就成功了。方便好用

网友(2018-06-05):
oneshot125怎么刷bl固件或者dshot600?

网友(2019-12-13):
昨天晚上下载失败,今天早上下载成功。亲测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