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电动起子?试试这样!

楼主(2017-06-19):
在调试机子时,,最烦恼的就是拆螺丝,装螺丝,一架机子上都有几十个螺丝,纯手动的话,效率实在是太低,但是手里又没有电动螺丝刀,然后看到了555电钻,换个头不就行了吗

操作简单,效率大增,而且扭力不小,上完螺丝后再用扳手试试,发现已经转到最紧了  。另外,松螺丝前要先用螺丝刀松一下,然后换下电源极性就行,不过,自带开关调转向的电钻就更好了。

把我的经验分享给魔友

网友:
用油漆笔做上记号

网友A:
有些电钻本身就可以这么用,但是你这个没有扭矩调节

网友B:
关键是那个夹头

网友:
又学会了一招

网友C:
转速会不会太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转速会不会太快?

我的电源是可以调速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那个夹头

就是一般的电钻头

网友:
我的天,,学习啦学习啦

网友:
可以,注意夹头选择和转子速度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电钻本身就可以这么用,但是你这个没有扭矩调节

电压可以调扭矩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压可以调扭矩吗?

你这是靠堵转啊,伤电机。

人家的扭矩调节是前面那个头超过设定扭矩以后打滑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一般的电钻头

请问这个钻 主轴转的时候来回的晃动系数如何?  我的钻 钻头来回有点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靠堵转啊,伤电机。

人家的扭矩调节是前面那个头超过设定扭矩以后打滑 ...

这样子,好吧,也就这样随便用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个钻 主轴转的时候来回的晃动系数如何?  我的钻 钻头来回有点摆

没摔过貌似不怎么震

网友:
容易上花!!

网友E:
用手有感觉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手有感觉一些

太慢了,,拧很多个会绝望起来

网友:
不要电批,照样玩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