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分电板和飞控的连线问题

楼主(2017-06-19):
最近在淘宝上买了个带电流计的分电板,正想接到apm飞控上。但分电板上只有四个输出端(如图),而飞控端检测电流信号的端口有六个接线柱,正不知怎么办。

网友:
拿分走人,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分电板5V供电连接飞控电调端

网友:
我只看看,不说话

网友:
分电板上的5V是输出,电流计的那个也是输出,如果用电流计根本不需要这种分电板

网友:
我来拿分的

网友:
裸奔飞控

网友A:
以飞控方向为前方,电流计接口从左到右的针脚定义为:(+5v,+5v,SI(电流),SV(电压),GND,GND)

网友:
搞清接口定义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飞控方向为前方,电流计接口从左到右的针脚定义为:(+5v,+5v,SI(电流),SV(电压),GND,GND)

厉害了!

网友:
十楼正解。

网友A:
电流计工作了没,我之前也看上了这款分电板,所以告诉你针脚定义,也希望你能告诉我结果谢谢。

楼主(2017-11-05):
引用 网友A:
电流计工作了没,我之前也看上了这款分电板,所以告诉你针脚定义,也希望你能告诉我结果谢谢。

首先说句抱歉,因为没有经常来而没有及时回复您。电流计插上之后MP上一直没有显示,也不知道是不是自己没有设置好,总之到现在都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