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选电调

楼主(2017-06-19):
这个电机用什么电调最好?

网友:
建议用2216的

网友:
最好的电调估计可以配乐天50A PRO,最合适的电调莫过于乐天20A。

最近怎么提问的帖子都往评测板块发?

网友:
淘宝有一款25块钱一个的2212,还不错,不是托,f450一直用到现在

网友:
用20a穿越机电调就行,或者乐天20a。穿越机电调有同步整流,效率会高一些。

网友:
铂金30a电调 值得拥有

网友:
穿越机20A 妥妥的

网友:
乐天咯  我的多轴也是乐天20a  反应灵敏

网友:
乐天20a的不错够用

网友A:
天行者就可以了 别挂帖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行者就可以了 别挂帖子了

谢谢

网友:
20a电调够用

网友B:
20-30A的就可以了,2212级别的电机,稳定工作的前提下电流最大在15A左右。

喜欢小的可以用穿越机的电调,带的起。
正常情况下,建议乐天20A,蜘蛛20/30A。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30A的就可以了,2212级别的电机,稳定工作的前提下电流最大在15A左右。

喜欢小的可以用穿越机的电调, ...

谢谢

网友(2017-07-24):
配天行者20A,如果要暴力飞的话配好盈铂金3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