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d解锁之后电压不变

楼主(2017-06-19):
osd解锁之后电压一直保持不变是怎么回事啊,,,求助,飞控是pix的电压在地面站是有变化的,刷固件也不管用

网友A:
先电机启用遥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电机启用遥测试试

是点击额,,

网友A:
不行再去看这个帖子下面我的评论 http://mall.moz8.com/m/post/88484?isHideTitle=0&from=apph5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再去看这个帖子下面我的评论 http://mall.moz8.com/m/post/88484?isHideTitle=0&from=apph5

不行,,试过了

网友:
回传功能没来吧

网友:
拿分走人

网友:
用1.3.24地面站,点全部参数,进去后右边有个恢复默认参数。点恢复默认。保存后重启。然后你再连你现在用的地面站进行其它硬件的效准。你试试,那样不用连地面站OSD也会显示电压了,我在APM上试了成功,你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