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求助osd解锁之后电压一直保持不变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7-06-19):
osd解锁是多少伏电压就一直是多少伏电压

网友A:
全部数据都不更新

网友:
电流计没有校准或者没有加电流计的愿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的原因

加了,地面站有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部数据都不更新

只有电压不更新

网友:
拿分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