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我遇到了一个“天大”的问题

楼主(2017-06-20):
昨天调试了下两个月没玩的h4 680,然后出去爽飞,顺便拼了下人品自动调了回参,而且飞的还不错。回家后想看看日志,发现PIX用USB连不上电脑啦!!
端口识别的,一切都挺正常的,因为前一小时我都在连着电脑调参呢!而且,用数传是可以连接的,这什么情况?随后,我用尽我所能想到的办法,MP换版本,换数据线,换电脑,格式化存储卡,换存储卡,等等,还是不行,,简直是绝望啦我遇到了一个“天大”的问题 飞控,固件,四轴,PIX,app 作者:夢裡飛 4486 。。并且,,连固件都刷不了

我用的四轴3.3.3固件,记得当初PIX买来时,也连不上MP,然后我拔下内存卡,重新插了一次就连上了,可是这次不行

然后,我记得3.3.3的固件用USB连接时,飞控第一次响是无法连接的,要等飞控响第二次才能连,但是,这次当我USB插进电脑时,飞控只响一次,并且,等一下就蜂鸣器就一直低电压报警,,什么鬼,我只插了USB啊,,怎么低电压报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悲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naza lite  也是很难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重装试过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设全拔了,APM抽风过··拔了就能连上了

试过了,能想到的都试过了,只能返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个驱动精灵

驱动没问题的,前一小时还连着呢

楼主:
求帮助我遇到了一个“天大”的问题 飞控,固件,四轴,PIX,app 作者:夢裡飛 2185 我遇到了一个“天大”的问题 飞控,固件,四轴,PIX,app 作者:夢裡飛 862 我遇到了一个“天大”的问题 飞控,固件,四轴,PIX,app 作者:夢裡飛 7690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控上电后,BB响会唱歌吗?
主控传感器有损坏的可能性很大。

能的,奇怪的是,用数传一切正常,就是USB不行,束手无策,已经返厂维修了

网友D:
飞控上电后,BB响会唱歌吗?
主控传感器有损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驱动没问题的,前一小时还连着呢

网友C:
下个驱动精灵

网友:
把外接设备都拔掉试试 驱动应该没问题吧 端口已经识别 点击一次连接 然后看系统日志

网友B:
外设全拔了,APM抽风过··拔了就能连上了

网友:
禁飞给禁了我遇到了一个“天大”的问题 飞控,固件,四轴,PIX,app 作者:kenneth_chun 1978 我遇到了一个“天大”的问题 飞控,固件,四轴,PIX,app 作者:kenneth_chun 5965 我遇到了一个“天大”的问题 飞控,固件,四轴,PIX,app 作者:kenneth_chun 2631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过了,能想到的都试过了,只能返厂了,,,

驱动重装试过了没有?

网友A:
我是naza lite  也是很难连接..

网友E:
可能是usb供电不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usb供电不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才开始就结束听速度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