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s电池给A6当电源问题

楼主(2017-06-20):
我有块4s10000的电池是给4轴用的。但是四轴飞的不多主要还是飞固定翼,我想用这块10000mah的电池给其它小电池充电,可惜我用的是A6充电器,无法接受12v以上的电压输入,4s满电都16.8v了,肯定烧。求问用什么办法能让A6用上4s电池当做电源?
谢谢!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加个降压稳压模块

网友:
加一个变压器就可以

网友:
加5伏稳压

网友A:
买一个电压转换模块,把16.8转换成12V的,然后再接上就OK啦。。。不过充电很慢的啊

网友:
想法很好 但用普通的变压功率肯定不够大   买大的感觉又不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一个电压转换模块,把16.8转换成12V的,然后再接上就OK啦。。。不过充电很慢的啊  ...

请问买哪种降压模块好?

网友(2021-11-03):
直接用3S是王道。一般12V也能支持1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