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求解F3飞控

楼主(2017-06-20):
飞控本来调试差不多了,然后按好飞了一下,可是在连接电脑就成这样了
短boot重刷也不行

网友A:
估计你调参的时候吧数据端口关了。。。进入DFU模式在刷机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你调参的时候吧数据端口关了。。。进入DFU模式在刷机一次

怎么进dfu模式,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你调参的时候吧数据端口关了。。。进入DFU模式在刷机一次

为什么我百度一下,dfu是苹果刷固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我百度一下,dfu是苹果刷固件

飞控上有个BOOT按钮,短接后在链接电脑。。。DFU  DUF  FUD   UFD什么的。。。反正就那个意思。哈哈

网友B:
去看我帖子就懂了。把固件下载下来hex格式转换成dfu格式,再刷进去,看我帖子《关于win10刷固件》那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看我帖子就懂了。把固件下载下来hex格式转换成dfu格式,再刷进去,看我帖子《关于win10刷固件》那篇 ...

好的,谢谢

网友C:
我有刷固件教程和软件,如果问题解决不了留qq号发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刷固件教程和软件,如果问题解决不了留qq号发给你

2633525317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刷固件教程和软件,如果问题解决不了留qq号发给你

求救谢谢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2017-08-17):
我的短接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