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D坏了。怎么样维修?

楼主(2017-06-20):
我的OSD怀疑是烧掉。显示不了了。电脑也读取不了数据。后来看了泡泡老师的教程才知道要看OSD正面的焊点有没有焊上,如果焊上的话就不需要从OSD接口处供5V电了。我看龙一下我的OSD正面的焊点和背面的焊点都是焊上的。可是已经晚了。背面的焊点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不是那个PAL的焊点。通电后单片机发热非常严重。好的OSD我也试了一下。基本不发热。不知道是烧掉了哪个原件。外观看不出来。不知道能不能修复。 知道的麻烦给个建议。赶紧不尽。

网友A:
我的也坏了  不显示osd信息  也不能连接电脑

网友B:
好歹上张图吧

楼主:
补两张图看一下。这两个焊点开始是连着的。我给分开了。不知道都是什么作用。我现在用的好的OSD是没有焊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歹上张图吧

上图帮忙看一下。是芯片坏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坏了  不显示osd信息  也不能连接电脑

是的。我的摄像头图像也不显示

网友C:
我的失误烧坏了三次 换了两个328p 一个7456 焊盘都拆没了 看手册飞的线  目前好好的 就是有个问题困扰我好久 用什么供电方案能避免 叠加信息老丢失  就是解锁以后有时起飞信息会消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失误烧坏了三次 换了两个328p 一个7456 焊盘都拆没了 看手册飞的线  目前好好的 就是有个问题困扰我好 ...

我之前也是出现飞起来后数据丢失。后来不用数传图传接口供电了。直接自己做了跟线,从电调直接供电5V,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失误烧坏了三次 换了两个328p 一个7456 焊盘都拆没了 看手册飞的线  目前好好的 就是有个问题困扰我好 ...

你自己换的芯片吗?

网友:
我的是炸鸡炸飞了元件

楼主:
OSD上电后328P芯片迅速发烫。是什么原因。芯片坏了吗?

网友C:
自己换的 估计是芯片坏了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换的 估计是芯片坏了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你厉害。我看这芯片也便宜得很。可是手里没工具。只有一把电烙铁,肯定不行啊。还有你换完芯片后怎么刷写固件什么的。

网友:
我也是烙铁 第一次还行没有破坏焊盘  第二次不行了 整个一面都没了 至于烧写我都忘记怎么搞了 可以看看论坛帖子 反正我手里的下载器不好用 免驱的找不到com口  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我的摄像头图像也不显示

是黑屏?我的是有图像  但是没有osd数据  什么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黑屏?我的是有图像  但是没有osd数据  什么都没有

你那应该是供电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那应该是供电问题吧

但我也连接不上电脑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厉害。我看这芯片也便宜得很。可是手里没工具。只有一把电烙铁,肯定不行啊。还有你换完芯片后怎么刷写 ...

一把烙铁足够了 先在原芯片四周堆上锡 盖上就行  然后用一细针插到芯片下 这时烙铁在芯片四周划动 锡化了 针一点一点往里插 就弄下来了 当做 借个风枪最容易了 弄下来后 用多股细铜线 沾松香放到焊盘上 烙铁烫 把焊盘清理干净 然后把新的芯片 对正原来的位置  芯片四面随意点几下锡 固定  然后全部上锡 再用清理焊盘的方法 清除多余的锡 露出各脚位后 酒精洗一次所有的焊角就出来  查看有没有连脚的  有 继续清理焊脚的方法 直到没连脚的 就成功了 刷固件 在泡泡的教程里找 细心点 就成功了 一点也不难

网友:
我的也燒過一片,後來再買一片就不敢把5V接上,只要接上一邊的12V就可以工作。

网友:
低值易耗品,不会修理就算了。。。。。

网友(2017-09-25):
是不是bootloader坏了,可以看我的帖子使用arduino板给minimosd刷bootloader
http://www.moz8.com/thread-95427-1-1.html

网友:
补两张图看一下

网友:
atmega328p芯片烧了,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