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0 APM无人机

楼主(2017-06-21):
四轴无人机
电机2212
电调30A

求续航能力强的方案,以上是固定参数了

网友:
换2216装6轴

网友A:
2212电机没必要用30安的电调

网友:
换2312,用4s电池

网友:
不懂。最近也在搞这机

网友:
收个3A飞吗

网友:
续航强不强主要看起飞重量,2212最大只能上3s了用9045或者1045看你电机的kv,

网友:
2216电机  4s5000电

网友B:
最经济的方案,起飞重量要控制在1100克,30a电调重量一下子比12a电调要重了80克到100克。机架用最轻的,买是不现实的,你连电调都不肯换。铝合金方管自制,要买2mm厚的。所有插头取消直接焊。所有设备要轻,摄像头没啥花头,都不重,推荐90那个方盒子,可录像和当摄像头。图传选最轻的.10克左右,关键电池,我自己经验,4000毫安的电池最经济。如果起飞重量在1100克,基本可以17分钟左右。对于一般的玩玩可以了。
我的机子就是1120克,用4000电池,2212,12a电调,10寸浆。apm,数传,gps,摄像头,图传。4000电池。17分钟。再想提高就要用18650电池。3500电池只有150克。上7000电池可以飞30分钟不到

网友:
问题是那么长时间有啥意思。就上去看看风景,方圆700米直径已经把公园兜了一个遍。现在飞个10分钟就不想飞了。没啥意思。还是穿越,固定翼好玩
还有浆,很有讲究,我用灰色的仿apc的软浆可以比其他浆多飞2分钟,现在不可能炸鸡了,以后买正品apc回来飞

网友:
论坛慢慢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经济的方案,起飞重量要控制在1100克,30a电调重量一下子比12a电调要重了80克到100克。机架用最轻的,买 ...

18650电池可以上飞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8650电池可以上飞机?

啊,可以啊,尤其是多轴这种要求容量大,时间久,重量轻,对放电电流要求不高的需求最合适了

网友:
打算装一台:5oo机架 飞控APM带GpS 电机2216   10寸桨  好盈40A电调  4S1万亳安电池 请问:无风野外环境可 续航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12电机没必要用30安的电调

已经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啊,可以啊,尤其是多轴这种要求容量大,时间久,重量轻,对放电电流要求不高的需求最合适了

16850-26f的三星电池16节做4s电池飞zd550+群汐4208kv680+好盈乐天40a+1447桨没问题吧。26F是否2600毫安,别到时候掉下来了。刚到的机架动力。

网友D:
不懂,帮顶,我也是这个电机,同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懂,帮顶,我也是这个电机,同问

我从新测试了

2200毫安8分钟
5200毫安16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