掉浆的后果

楼主(2017-06-21):
炸的够爆的!30米左右掉浆直接下地地,太衰了。自锁浆太儿戏了

网友:
不要暴力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这种桨不是越转越紧的吗?

网友:
感觉损失不大呀,我都是提控回家的

网友:
好像损失不太大。

网友:
你这飞控放的也不对啊

网友:
最好还是别用这种自紧桨玩自组机器,自组的动态变化比较大,容易射桨

网友:
自锁桨挺好没掉过

网友:
一直用大疆自锁桨,没毛病

网友:
桨是怎么掉的  不是应该自紧的么

网友:
突然减速等情况下,由于惯性自锁桨也可能松甚至射桨

网友:
楼主那里还好了,我家这边快旱死了,地里干的跟路面一样

网友:
自锁将不行吗?我一直是这个

网友:
用悟2的自锁浆没问题

网友:
好像损失不太大

网友:
自锁浆也射桨呀!

网友:
奇怪了,自锁浆了射啊!我一用的是9450的原装自锁啊!还真没想到会射浆

网友:
楼主的自锁桨估计是假货吧哈哈,要不就是安装不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