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乐迪AT9收不到信号但能控制,APM飞控

楼主(2017-06-21):
飞机距离遥控有十几米远的时候就会遥控就会没信号,但我依然能控制,有时信号会突然跳一两格

网友:
接收机天线?遥控天线?

网友:
都没信号了  为什么还能控制

网友:
1. 检查天线有没有破损或天线安装不当
2. 测试下遥控器天线和接收机天线之间平行30厘米时候的rssi大小,如果小于-30dbm,说明遥控器之间信号基本没问题,换个环境飞行测试;如果 RSSI大于-30dbm,说明遥控器和接收机信号之间可能有问题,需要检查下接收机天线是否破损,并联系售后解决。
如果更多疑问可以联系我们售后qq: 2850416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