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sbus接收机,地面站上面接收机调参没有显示

楼主(2017-06-21):
f3飞控,sbus接收机,地面站上面接收机调参没有显示怎么回事,也没有知道的

网友:
按收机有转换红蓝灯么,

网友:
端口打开了没 接收机配置对了没
实在不行还可以换个固件接着试

网友:
对频,选择正确链接协议模式,这些都没做怎么可能连得上

网友A:
端口要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端口要打开

不会,怎么打开

网友:
啥都不说清楚,端口设置没,接收协议设置没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会,怎么打开

在软件里端口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软件里端口设置

飞控不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软件里端口设置

端口打开了又会自动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