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检测与蜂鸣器

楼主(2017-06-21):
练习次数多了,因四通道遥控器,总不能把握电池电压最低值,怕伤电池严重,装过bb响,电池挂那个东西很难受,扔掉了,思来想去,终于解决了,效果还满意,利用F3飞控的电压检测功能,只需正极连到电源正极即可,直接线连接焊上,另外直接焊上有源的蜂鸣器,开通飞控的丢失响蜂鸣器功能,一举两得,效果,丢失则状态灯闪,蜂鸣器响,解锁,蜂鸣器响一声,状态灯亮,电池电压低于设定值时,蜂鸣器响,效果满意,简洁,缺点,蜂鸣器不是特别响,还行吧。

网友:
f3本身就有这些功能 切换模式蜂鸣器也有提示  蜂鸣器可以用那种歪嘴的 比较响

网友A:
你这是用在控上还是飞机上?如果是控上可以给电池加保护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用在控上还是飞机上?如果是控上可以给电池加保护板

飞控上

网友B:
新手 能给个简图吗 先谢了

网友:
蜂鸣器还有更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手 能给个简图吗 先谢了

很简单的,飞控的vbat检测口正极接到分电板的电源正极,蜂鸣器正负极接到飞控buzzer上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简单的,飞控的vbat检测口正极接到分电板的电源正极,蜂鸣器正负极接到飞控buzzer上就可以了。

明白 回来我试下 谢了

网友C:
蜂鸣器便宜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蜂鸣器便宜不!

很便宜,几块钱

网友:
就喜欢你们自己动手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