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控电压显示问题

楼主(2017-06-21):
bb响测电池电压正常有电,但控上电压一直变,还低压警报。是什么问题

楼主:
开机后控上电压掉的很快   但bb响上却没变

网友A:
设置了低压报警,,重新设置下

网友:
设置8v就可以了,你应该是设置了11v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了低压报警,,重新设置下

我以前一直是设置了11伏的   是3s电

网友:
设置里有个低电压报警,自己调一下吧

网友B:
你好,
用久了的电池没电情况下,是可能出现电压降得很快,建议电池充满电到4.2V,电池电压稳定就不会掉电压。遥控器是没问题的,请放心使用。
建议报警电压设置3.8V*3= 10.3V。
如果有更多疑问可以直接联系我们售后qq: 2850416973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
用久了的电池没电情况下,是可能出现电压降得很快,建议电池充满电到4.2V,电池电压稳定就不会掉电压 ...

官方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
用久了的电池没电情况下,是可能出现电压降得很快,建议电池充满电到4.2V,电池电压稳定就不会掉电压 ...

好的   我试试看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
用久了的电池没电情况下,是可能出现电压降得很快,建议电池充满电到4.2V,电池电压稳定就不会掉电压 ...

但是bb响上电压没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
用久了的电池没电情况下,是可能出现电压降得很快,建议电池充满电到4.2V,电池电压稳定就不会掉电压 ...

这,这,这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3.8*3=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