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台控制板烧了(帮看下是什么烧了)

楼主(2017-06-22):
红圈那个地方,分正负的

网友A:
应该个5v稳压模块,看上面的型号,百度确认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个5v稳压模块,看上面的型号,百度确认一下

烧了,看不清

网友B:
感觉像滤波电容,拆掉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像滤波电容,拆掉试试看

现在还可以通电,但一直接亮红灯

楼主:
哪位朋友一样的板,求拍张高清照给我

网友:
网上搜一下 跟你空上板一样的大图 或许就能看清大致型号了 应该是给控制芯片供电的 查查它的给板子哪个供电 换个跟你这个输出供电一样的 应该就解决了 如果你的控制芯片 没烧坏

网友C:
烧的是ams1117输出的滤波电容,换一个应该就可以。但是还有一种可能是ams1117坏了导致电容烧了。。。最好接6v看看ams1117输出是不是5v,如果不是就还得换个降压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烧的是ams1117输出的滤波电容,换一个应该就可以。但是还有一种可能是ams1117坏了导致电容烧了。。。最好接 ...

大神谢谢,看看还能不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像滤波电容,拆掉试试看

不清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烧的是ams1117输出的滤波电容,换一个应该就可以。但是还有一种可能是ams1117坏了导致电容烧了。。。最好接 ...

滤波电容是什么型号的,找不到

网友:
电容来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滤波电容是什么型号的,找不到

找个旧电路板随便拆个差不多的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个旧电路板随便拆个差不多的就行。。。

不行哦,试了几个了都是亮一下就灭了

网友:
电容吧,看着像

网友(2017-07-24):
我怎么觉得是一个无极性电容呢?

网友:
看看元件周围有没有吗符号标志比如R或者C之类的确定是什么类型的元件

网友:
应该是电容,但是这种低压区域的电容回烧,还是要看看那有没有什么别的问题

网友:
就是一个保险电阻,拆掉直接短接!

网友:
我只是路过打酱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