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电池插拔打火是什么鬼?大神求解答

楼主(2017-06-22):
达亚680的机架,郎宇x4110S,400kv电机,好盈乐天30Apro,酷点8000的电池,电池回来后,我第一次插  ,插电池,x60插头,然后啪的一声,还有火花。握草,当时心就凉了,这电路是不是要完了,赶紧拔下来。仔细检查了一遍没什么问题,又插  ,结果又是啪啪声。好吧现在习惯了,其他功能都正常,只不过心里还是不踏实,有没有大神来解答一下啊

网友A:
动力电路并几个电容即可,可能是电路电感电路太少了

网友:
打火一般正常的

网友B:
很正常的!你要怕打火你就用防火花插头,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力电路并几个电容即可,可能是电路电感电路太少了

我没用什么分电板,我觉得不靠谱,直接用的铜牌做的分线器。降压什么不需要啊,都支持6s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正常的!你要怕打火你就用防火花插头,会好点

那倒不会怕,就是担心会有副作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倒不会怕,就是担心会有副作用

没有副作用,最多就是插头老化的快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副作用,最多就是插头老化的快一点!

那就只能换防打火的了,天上飞的玩意儿,还是做安全一点靠谱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用什么分电板,我觉得不靠谱,直接用的铜牌做的分线器。降压什么不需要啊,都支持6s

无关紧要的,插头换仿打火的

网友C:
这正常    你在接通电源的时候有一些设备就通电啦 接通时是会有一些火花  如果你不放心的话可以在另外加装一个总电源开关    接好电源后再把开关打开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正常    你在接通电源的时候有一些设备就通电啦 接通时是会有一些火花  如果你不放心的话可以在另外加装 ...

突然发现,我好小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只能换防打火的了,天上飞的玩意儿,还是做安全一点靠谱

可以的,不过防火花插效果也没有想象的好,主要还是需要多检查。一但插头大部分都变黑了就可以更换了

网友:
买那种带电阻的插头

网友:
什么接头?换个好一点的接头 会好一些 比如xt90插头可以 持续90a的电流

网友:
换防打火插头,要不然插拔要速度,不能慢慢来。触片稍微接触是要冒火花的

网友:
打火从来没管过

网友:
正常,司空见惯。。。

网友:
你接通电源肯定要过电流的,电流大点就会啪啪响

网友:
大部分都打火

网友:
插头质量如何,插的时候一定要干脆利落

网友:
楼主的续航多久?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动力电路并几个电容即可,可能是电路电感电路太少了

电容并的越多打火就越厉害好不

网友:
打火是主要是因为要给电调里的电容充电,因为电容充电是瞬间充电所以瞬间需要的电流非常大,《出个馊主意你要是不想打火你可以把电调上的几个打电容拆下来就不会打火了》

网友:
正常现象啊

网友:
换150防打火

网友:
大四轴还是xt90吧

网友:
用高中电学来解释就是电路中磁通量改变太快,产生了感应电流,感应电流和原电流方向相反,所以出现打火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容并的越多打火就越厉害好不

不太懂哈哈

网友:
楼上正解,打火正常,可以采取相应的措施。

网友:
经常打火,没想过会有啥问题,24v电压,打火正常的吧?

网友(2017-07-24):
这个没关系的,我的是H4 680机架。朗宇3508 380kv ,好赢铂金30A,wookong-h飞控,插得时候也是打火,你可以考虑换防打火插头,要是觉得XT60不靠谱,可以换XT90。

网友:
这么大电流还用xt60服   xt90吧

网友:
电调上面有电容 在接通的瞬间完成充电 放电 ,打火就是放电现象。可以用防打火插头消除打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