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修复绕线!!!

楼主(2017-06-22):
电机烧损,自己动手绕线。。。
①打开电机后部卡簧分离转子和定子
②用螺丝顶出铁芯,拆除原绕线,最好加垫片别定坏铁芯
③开始绕新线圈,注意不要太松
④绕好后开始接线,注意别接错了
⑤开始焊接软连线,上热缩管
⑥线穿过电机底座,开始装配定子组装
⑦组装定子后安装转子上卡簧
⑧用手转动灵活后上万用表测量线和线间绕线和对壳测试,确保漆包线掉漆接地
⑨上电试验。。。
注意:这里只是简单讲解无刷电机的绕线修复,kv值啥的不做深部介绍,适用于新手想自己试试绕线的朋友参考

网友A:
不建议螺丝顶定子,热烤很容易取下来

网友:
嗯嗯,听说热考不错,不过注意不要烫伤

网友B:
我烧了一个不会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烧了一个不会修

多花点时间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多花点时间就行了

我那电机不跟其他三个一起转,老是翻车,直接买一个,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那电机不跟其他三个一起转,老是翻车,直接买一个,好了

油门行程做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kV多少

没有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帮顶

网友:
不错,我也自己修复过

网友:
细心就可以修好!

网友G:
楼主加油,我们都看好你哦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加油,我们都看好你哦

啊哈哈哈,都加油

网友H:
我放煤气灶上烤,结果直接烧了,定子上的油漆燃烧,轴承也烧坏了,直接损失一个朗宇的 2204,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放煤气灶上烤,结果直接烧了,定子上的油漆燃烧,轴承也烧坏了,直接损失一个朗宇的 2204,

轴承一定得拆下

网友I: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螺丝顶定子,热烤很容易取下来

我觉得不怎么的,温度过高会把硅钢片之间的胶水融化,从而让硅钢片分离导致定子损坏

楼主:
这是一方面。本人感觉加上垫片顶还是挺有效的。加热的话比较麻烦而且我还条件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觉得不怎么的,温度过高会把硅钢片之间的胶水融化,从而让硅钢片分离导致定子损坏

这是一方面。本人感觉加上垫片顶还是挺有效的。加热的话比较麻烦而且我还条件有限

网友:
我以前用锅煮下在用胡桃钳夹着转下来挺方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一方面。本人感觉加上垫片顶还是挺有效的。加热的话比较麻烦而且我还条件有限

嗯!我一般也是用螺丝顶的

网友:
手艺超群。可就是绕完了之后电机的参数。

网友J:
轴承怎么取的我取不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J:
轴承怎么取的我取不下来

找个细内六方,从另一端插入,倾斜微微一敲即可拆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门行程做了吗?

肯定做了

网友(2018-10-08):
漆包线掉漆接地什么意思?

网友:
Cmbpzg21MmCmbpzg21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