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 AC 3.4 里面的 FILT 到底是什么鬼

楼主(2017-06-22):
http://ardupilot.org/copter/docs/parameters.html 里面的描述是
ATC_RAT_RLL_FILT: Roll axis rate controller input frequency in Hz  Roll axis rate controller input frequency in Hz
ATC_RAT_PIT_FILT: Pitch axis rate controller input frequency in Hz  Pitch axis rate controller input frequency in Hz

AUTOTune 里面描述是大飞机 螺旋桨直径大于13in 建议FILT设置为10hz
默认值为20hz

英文上找不到任何东西 强外

网友:
FILTER的缩写,滤波器的意思,看你下面文字描述可能是低通滤波也可能是陷波器。

低通滤波就是这个值要设置的低于螺旋桨的旋转频率,陷波器的话,这个值刚好等于螺旋桨旋转频率。

螺旋桨或者电机不可能把动平衡做到完美无缺,只要有一点不平衡,就会振动,振动频率就是旋转频率(1秒钟旋转多少圈)

振动会影响到陀螺仪和加速度计的测量,需要针对这个频率滤波后的测量结果才是真实结果。

否则影响姿态判断。

本质上这个作用和加飞控减震板的目的一样,不过一个是机械方式,一个是软件方式。

对于空间紧张没条件装减震板的,这个参数就非常有用了

网友:
滤波啊怎么了

楼主:
3.5 都要出了 3.4 都没弄清楚

arducopter越来越难用复杂了

现在2台机器 在空中抽的厉害 非stabilize mode就是掉高  这些在AC3.3 没任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