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求天地飞厂家用好一点的螺丝吧

楼主(2017-06-22):
我就是想改个手而已,螺丝拧成了麻花都下不来,如图三颗螺丝都是这么嚣张,气死我啦!〒▽〒
螺丝刀应该还不算差吧,头一次遇到所有型号螺丝刀都不匹配,有两三个都是差一点点。真是郁闷了。先不谈做工品控如何,你们家的产品用的都是非标准件的螺丝,这点点地方都要节约,让消费者如何放心呢(>﹏<)气死啦(* ̄︿ ̄)不吐不快(我最后直接从塑料柱子剪断了……)

网友A:
目测是你工具不行,我也碰到过,天地飞改手,同样的问题,后来我就买了一套好点的工具。之后再也没有碰到过螺丝拧花的问题了,一般螺丝拧花了主要原因是工具不行。

再次的螺丝一般也不会拧一两次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是你工具不行,我也碰到过,天地飞改手,同样的问题,后来我就买了一套好点的工具。之后再也没有碰到 ...

能否分享螺丝刀头大小型号,感觉不是标准尺寸

网友:
同感,我的也是拧不动,然后用尖嘴钳一点一点拧下来的

网友:
我的新控 改手感。螺丝都拧到低啦还没压住那个金属片,后来自己加的尼龙柱才压住。关键是新控就这 哎。就这样先用着吧 有钱换好点的

网友:
这厂商为了省钱真是什么……

网友:
应该是模具不行的缘故

网友:
就你那两元店的工具,你怎么能怪tdf呢

网友:
是楼主的工具不行  如果厂家用非标螺丝 那么工具也要用非标的了  成本不会降低

网友:
说真的,你的螺丝刀确实太渣了

网友:
这个工具不行啊

网友:
看你的工具。。。楼主,买个好一点的吧,就你这套工具我玩电直的时候扭一个螺丝,就为了那一个型号内六角。。买了六套,后来某宝买了一套亚拓的,真心不错,两年就是锈了点,硬度你值得拥有(˶‾᷄ ⁻̫ ‾᷅˵)

网友:
买个好的工具很重要

网友:
这工具我用着还行啊,没出现过这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否分享螺丝刀头大小型号,感觉不是标准尺寸

就是普通公制的内六角就可以,好像是1.5的吧,记不清了,你没有合适的是因为你工具磨损了,所以说你工具不行。另外就是工具如果不合适很容易就把内六角螺丝里面给划圆了,然后就用合适工具也没用了。

玩航模对工具要求还是蛮高的,航模上用的钉都偏软,因为需要减轻重量,如果工具再软就没法干了。

我使用的航模店那种白钢加工的四把一套带铝合金把手的那种。

成套工具质量好的都特别贵,你那个一看就不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普通公制的内六角就可以,好像是1.5的吧,记不清了,你没有合适的是因为你工具磨损了,所以说你工具 ...

嗯,了解

网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网友:
奸商就是这样。。。。。

网友:
你工具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分享螺丝刀头大小型号,感觉不是标准尺寸

............

网友:
自己工具有问题,怪厂家。我也是醉了。

网友:
同感,赶快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