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调参无法关闭

楼主(2017-06-22):
file:///C:\Users\ASUS\Documents\Tencent Files\760678854\Image\Group\XD1_~DD%0NQAOSBV[9T$P[2.jpg   不知道为什么,打开自动调参之后再关闭就显示这个,而且关闭自动调参之后飞机仍然在跳舞,就是把飞机上锁再重新起飞飞机还是会跳舞,而且抖动非常的厉害
感觉

网友:
重刷固件吧

网友:
重新校准一下

网友A:
看看PID界面有没有改动吧

网友:
遥控器行程问题

楼主:
校准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PID界面有没有改动吧

PID界面也没有改动,就是关闭了自动调参的通道,飞机还是会抖动,无法起飞

楼主:
能不能说详细一点  ,不太明白,是那方面的行程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PID界面也没有改动,就是关闭了自动调参的通道,飞机还是会抖动,无法起飞 ...

我的意思是,PID是不是和默认一样?有变过吗?自动调参看人品的,调的很抖也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PID是不是和默认一样?有变过吗?自动调参看人品的,调的很抖也正常

PID调之前是按默认的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PID调之前是按默认的来的

默认的飞起来会不会抖?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默认的飞起来会不会抖?

自动调参了,PID也没变,是默认的,通道也关闭了起飞就开始抖,乱撞,就像自动调参那样,但是通道都关闭了,PID也没有变

网友:
楼主加油,我们都看好你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动调参了,PID也没变,是默认的,通道也关闭了起飞就开始抖,乱撞,就像自动调参那样,但是通道都关闭 ...

这样子,保险点还是重刷固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