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续航高配置

楼主(2017-06-22):
四轴,apm飞控

电机2212/980
螺旋桨10445
电调30a

需要怎么改才能提高续航,之前发了一个帖子了

网友:
电机换好点的,效率高的,弄个atg桨

网友:
机架做得轻一些,之后就是用高效的电机 高效的螺旋桨比如apc桨,最后就是用合适c数的电池 不要太大太大会很重,最好是高压锂电,能量要多

网友:
最好的办法是减重!

网友:
这配置没希望了
至少6s 13寸桨 400kv以下电机才行 另外还要433 增程

高压电池别去尝试 寿命很短

网友:
电流不大的话用18650电池组试试飞固定翼可挺牛逼的

网友:
多有的设备都轻,然后电池容量合理的大,就OK啦

网友:
山寨精灵外壳  精灵桨  4S5000mah电池

网友:
多数人的提议都很好。多旋翼想做长航时,比较难,要有思想准备。

楼主:
5200毫安电池,悬停16分钟,2200毫安,悬停8分钟。亲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