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apm2.8悲剧了,还能修好吗,啊啊啊

楼主(2017-06-22):
今天自动调参不理想,回来连电脑改回来了,谁知拔线的时候悲剧了,居然连里面的usb接口的座子一起拔出来了,打开外壳一看,居然焊线的脚都一起拉下来了,现在想飞线都不知福哪根是哪里的了,有经历过的朋友没啊,把你们接线的图片发张给我,我对着飞行,谢谢大家了

网友(2020-03-02):
不用USB,有别的办法刷机吗?

网友(2017-08-15):
引用 楼主:
谢谢啦,现在都飞线飞好了还是连不上电脑了,信号灯正常,还能校准电调,估计是开始接错了什么东西烧坏了 ...

坏的送我吧!我拆个零件用!

网友(2017-06-25):
引用 楼主:
不是掉了,买回来就没有,我看了论坛的图纸,这个确实差几个东西,听说是被阉割的什么保护电路,现在线接 ...

买空板,把元件移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了 换吧 APM不贵

话虽这么说,我还有一个迷你apm,不缺这一个,就是觉得是小问题所以想折腾折腾,一个三轴,一个四轴,搞好了就不用每次换来换去了啊,我玩航模纯粹为了折腾,打发时间的

网友:
热心人很多,真正体现出了帮助和关怀。

网友:
对着图慢慢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啦,现在都飞线飞好了还是连不上电脑了,信号灯正常,还能校准电调,估计是开始接错了什么东西烧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个外接USB口,飞四根线出来就行了。看你的板子,USB周边,还掉了好几个元件。

不是掉了,买回来就没有,我看了论坛的图纸,这个确实差几个东西,听说是被阉割的什么保护电路,现在线接对了也连接不上了,估计是试的时候接反了烧了什么东西,准备进个蓝板的,这个红版的都说质量不好,听说蓝板的气压计是5611,精度强不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这个坏了也懒的折腾了

网友D:
我昨天刚焊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昨天刚焊过,,

可以把你的飞线图发给我看看吗,数据线是四根,他那个是五根,不知道该焊哪里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把你的飞线图发给我看看吗,数据线是四根,他那个是五根,不知道该焊哪里啊

装在机子上了,我有另外一块板给你拍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以把你的飞线图发给我看看吗,数据线是四根,他那个是五根,不知道该焊哪里啊

挺难看清楚的。。

网友:
你这是插的多紧啊。

网友:
在电路板上仔细看看,沿着掉下来的痕迹应该能找到

网友:
暴力行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挺难看清楚的。。

群里有张线路图,看着好像只接三根线,但是我只接三根线不行啊,就接了,红线,白线,还有蓝线,黑线没接,不知道接哪里,图纸上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楼主:
群里有张线路图,看着好像只接三根线,但是我只接三根线不行啊,就接了,红线,白线,还有蓝线,黑线没接 ...

网友:
要四根线吧,两根数据两根是电源

网友:
找原理图去啊

网友:
把座子拔出来的确实不多见的 这的多大的勇气

网友:
搞个数传

网友:
搞个外接USB口,飞四根线出来就行了。

网友:
搞个外接USB口,飞四根线出来就行了。看你的板子,USB周边,还掉了好几个元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群里有张线路图,看着好像只接三根线,但是我只接三根线不行啊,就接了,红线,白线,还有蓝线,黑线没接 ...

至少四根吧,正,负,D+,D-

网友A:
没必要了 换吧 APM不贵

网友:
网上找图纸  印板图

网友:
找APM2.8的原理图和MINI USB接口的引脚图  然后对应焊接就行 mini usb5根线中只有4根线是有用的 另外一根是空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