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stm32驱动安装成功,但是看不到有这个设备。

楼主(2017-06-23):
看了泡泡老师的F3教程,CF调参软件安装好了,CP210x也安装了,插上飞控后端口正常。就是stm32驱动安装了以后在设备管理器里面完全找不到这个虚拟端口,zadig也无法找到这个口。请问泡泡老师,这怎么解决?我现在CF软件连不上F3飞控。

网友:
你驱动用什么装的?设备管理器里也没有显示?

网友:
慢慢弄就解决了

网友:
我都是用驱动精灵下载

网友A:
F3是用210X带动的,所以你应该只能看到210X的端口,是看不到STM端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F3是用210X带动的,所以你应该只能看到210X的端口,是看不到STM端口的。

谢谢泡泡老师,210X的端口我能看到,但是用CF软件连不上飞控,刷固件也刷不了。点连接飞控就显示成功打开端口,然后10秒后显示配置信息没有接收到,关闭端口。刷固件的话就显示bootloader没有回应。
我该怎么弄?是不是要强刷固件?

网友:
你没有理解意法半导体驱动的原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泡泡老师,210X的端口我能看到,但是用CF软件连不上飞控,刷固件也刷不了。点连接飞控就显示成功打开 ...

新手课堂,各种使用CF、BF软件飞控的三种刷固方法
http://www.moz8.com/thread-81620-1-1.html

网友:
强刷吧,别费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