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设置

楼主(2017-06-24):
解锁后推一点油门,然后不动油门,可是电机一直加速转动,各位大神告知什么原因?

网友A:
没装桨吧,如果电调校准过了装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装桨吧,如果电调校准过了装桨就可以了

桨装上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桨装上的

试试让飞机飞起来,我的之前是没上桨,上桨飞起来就好了

网友B:
正常情况,楼主不用担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让飞机飞起来,我的之前是没上桨,上桨飞起来就好了

无法起飞,一离地就无法控制 一下就翻了,有可能pID的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情况,楼主不用担心了

关键飞不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飞不起来

那就是调试关系 慢慢调,多看教程多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法起飞,一离地就无法控制 一下就翻了,有可能pID的问题吗

不会啊,我的就没调过pid,用自稳模式起飞,你电调校准了么?

网友:
我也试过,不过飞起来没事

网友(2017-07-31):
如果是自稳模式下解锁,推油门的话。电机就会慢慢的加速猛转,这是正常现象。
自稳模式,当你解锁推油门后。飞控会进行自动水平。飞机放在桌子或者任意地方由于震动或桌子水平和飞控水平不一致。飞控就会告诉电机需要加速来水平飞机姿态。而飞机又无法水平姿态,就会无限加速稳定姿态。
飞不起来的原因。首先检查飞控方向是否正确。是否和调参软件设置界面的飞机姿态保持一致,电机是否同步,电调是否校正,飞控是否水平,螺旋桨方向是否安装错误。

网友:
首先用默认PID,然后校准电调,不要用自稳,直接手动飞

网友:
这是正常现象, 不能和APM混淆了。   飞机需要保持平衡,电机会加速到直到机身平衡为止(此平衡是陀螺仪平衡,是校准出来的相对平衡)。当你放在桌面上的时候飞机认为是不平衡的状态,会给电机信号让部分电机加速至机身平衡,如果此时不装桨叶,那么电机就会加速到很可怕的速度。

离地就翻 你需要重新刷固件,首次链接请校准平衡,进入软件调参应该看到的是桨叶朝向上方的模拟图片(否则请在R、P轴设置180度,或者反转飞控安装)。固件请用1.9.1汉化版以上,不要使用1.8.5版本和飞鱼版本(太久没更新有些不兼容了)。连接飞控后千万别设置R/P轴,应该设置Yaw -90度或者+90看你的USB口朝向。

桨叶转向不要弄错了!

网友:
看情况有点像螺旋桨装错位置,不然就是电机转向或位置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