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HeliSuite为什么无法调节CC3D飞控

楼主(2017-06-24):
大家好,我用的是CC3D的飞控,连接电脑后,显示串行USB设备;之后连接openPilot调参软件可以正常使用,之后连接到BLHeliSuite软件,选择对应的接口,显示“连到系统上的设备没有发挥作用”,这是什么情况啊。。。之前用F3的飞控都是可以的,为什么CC3D不行的啊。。。新手求贴,希望得到大家的回复。。。

网友:
         飞控太老了

网友:
要用cleanflight,并刷其固件才行。不是所有的调参软件都支持

网友:
CC3D飞控不行的  不乱刷什么固件

网友(2019-12-13):
昨天晚上下载失败,今天早上下载成功。亲测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