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

楼主(2017-06-24):
大疆2213E  960kv  9045自锁浆
乐天20a
F450机架
以后准备还s500机架搞航拍。
求各位大神推荐下电池配置!

网友A:
4S4000左右,绝配。
要动力有动力,要续航有续航。

网友B:
和我配置一模一样

网友:
4s5000mah

楼主:
引用 网友A:
4S4000左右,绝配。
要动力有动力,要续航有续航。

多少c?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我配置一模一样

你用的电池......

网友C:
那就3500mah的4s锂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3500mah的4s锂电吧

多少c?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少c?

20c就够了,格式20c,c数小 电池重量也轻一些

网友:
4s5000 20c

网友:
3s 5200mah  30c老虎电池 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