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我MINI OSD的这两个焊点都是什么作用?)

楼主(2017-06-24):
(图片)

网友A:
不清楚,楼主是想做什么呢?

网友:
第一个是12V图传供电焊接的,第二个嘛就不知道了

网友B:
去上上课,泡泡老师教程

网友C:
第一个是图传或摄像头12V降压为5V后正极联通到单片机供电,第二个这是负极的连接点。

网友:
不焊一边12v供电,一边5v供电。焊上只需一边5v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是图传或摄像头12V降压为5V后正极联通到单片机供电,第二个这是负极的连接点。

第二个是负极的连接点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上上课,泡泡老师教程

泡泡老师有第一个焊点的说明。没有第二个。有的OSD第二个焊点没有焊上。有的就焊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楼主是想做什么呢?

想知道有什么作用。有的焊上了有的没焊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第二个是负极的连接点是什么意思

就是第二个点不连,5V也过不来。是地线相通的接点。

网友:
短路供电,

网友:
上面说的完全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第二个点不连,5V也过不来。是地线相通的接点。

OK。谢谢。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第二个点不连,5V也过不来。是地线相通的接点。

如果两个焊点都连接上后两边同时供电会不会烧掉OSD?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两个焊点都连接上后两边同时供电会不会烧掉OSD?

一班都接了5V问题不大,最好断开锡点,最少一处。

网友(2017-08-14):
左边那个点不焊只能通过那个稳5V的芯片给MAX7456芯片供电,焊上的话可以同时给ATMEGA328P供电。右边的那个是模拟地跟数据地的分割,一般上焊锡或焊一个0欧电阻,就是抗干扰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