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发热

楼主(2017-06-24):
图传发热严重 直接烫手正常吗?

网友:
不发热,那就不正常了。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A:
什么图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图传

华科尔250PRO上面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华科尔250PRO上面的

功率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多大

就200mw

网友:
都发热,越清楚越远的越烫

网友:
我的图传上面都有一个风扇

网友:
正常,注意散热就行。

网友:
图传都发热!

网友:
注意下散热,工作正常就行了,话说,电调也发热

网友:
发热正常

网友:
正常都烫手

网友:
发热是正常现象。

网友:
不是很正常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
为了保证图传的距离,图传发射机的发射功率较大,一般在500mW-1W,有的甚至更大,高清图传,发射端的编码芯片,功耗更高,图传装无人机上要求尺寸小,尺寸小后影响散热,所以图传机壳一般很烫,通常都会加风扇,进行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