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0外置罗盘不能用怎么解决?

楼主(2017-06-24):
新手上路

网友A:
设置里面可以打开 确认插对了,其次确认外置罗盘没有坏,最后在软件里关闭设置好

网友:
。什么都没说明,让我们怎么回答呢,不能使用的具体表现是什么?是不能校准还是其他什么的?

网友B:
1.看泡泡老师的视频三遍,泡泡实验室板块可以找到相关视频
2.看说明书三遍,别说没有说明书,哪里买的就问卖家要去,实在不行找度娘
3.论坛搜索关键字,潜水相关帖子
4.把你要问的问题写清楚,上图片,人家才可以帮你,你提问题人家还要来猜你用的什么飞控,什么GPS,什么固件,是不是有点不合适?
5.路过帮顶......

网友:
接触不好的可能性大,同时罗盘设置要勾选外置框。最后发个截图大家会诊。呵呵楼上老晋语重心长,赞

网友C:
用内置罗盘的路过   我用外置的时候非常不稳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跳线帽拔了吗

网友:
我也是新手,不懂帮顶

网友:
潜水不够 应该是什么飞控外置罗盘 出现什么提示 和机架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内置罗盘的路过   我用外置的时候非常不稳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如果是买的与GPS在一起的,注意防干扰,如果自己做的就要用屏蔽线联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内置罗盘的路过   我用外置的时候非常不稳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听别人讲我的apm的假货的,不知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里面可以打开 确认插对了,其次确认外置罗盘没有坏,最后在软件里关闭设置好

我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看泡泡老师的视频三遍,泡泡实验室板块可以找到相关视频
2.看说明书三遍,别说没有说明书,哪里买的就问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