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0电芯问题

楼主(2017-06-25):
各位模友朋友大家好,看到模友大神自己组动力电。我发现有的18650C数不够!容量也虚标!  大神们都用什么牌子的18650电芯?
        自有电焊机,镍片用的多厚的?

网友:
18650不适合模电

网友:
航拍载机可以用多P的穿越高放电需求的没法用18650,建议索尼VTC系列

网友:
以前用过he4,8c的,4s2p,飞航拍温温的,不过还不错,相同容量下还轻一点,最重要的是耐操,摔了好多次都没事。楼上说的VTC很好。 要买真的就选好的店铺,然后看评价就OK

网友:
18650适合长航时的固定翼fpv使用

网友:
你应该用动力18650电池

网友:
首先看你是用在哪一方面的。如果是穿越机或者是类似的机器上,不用考虑了。如果是大载重的机器,可以考虑,但是要提前计算好放电电流以及电池组的放电能力,还有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围观学习

电焊机(点焊机)

网友B:
c数不够,并联来凑

楼主:
引用 网友B:
c数不够,并联来凑

什么牌子好?三洋 .LG?

网友:
不差钱就骚尼的CVT4系列,如果需要性价比的话就力神的10C动力电。